楼主(2021-05-12):
abb变频器acs800单独供直流电,怎么没有直流显示,还不能运行,咋解决

网友A:
打破每日话题零回复,虽然帮不上你,但也避免了尴尬

网友B:
有可能是没检测到三相电,不触发可控硅。虽然你直接供了直流电,但CPU没检测到该有的信号,所以拒绝工作。

网友C:
75KW已下的有直流显示,但运行会报2340,期待高手出招

网友D(2021-06-19):
不显示直流电源说明功率板上应该有两根检测线没有接到直流母排上,从而无法启动,一般变频器都会检测直电压。

楼主(2022-11-15):
谢谢!就是缺一根检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