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G PLC K7M-DR30U内部电源输出各是多少V?

楼主(2021-05-12):
K7M-DR30U内部开关电源损坏,想用外置开关电源供电。请问PLC内部直流输出各是多少v?谢谢!

网友A:
电源板坏了就老实去修板子

网友B:
换电源板吧;

网友C:
这里面的电源供电电路不是简单的正负极供电而已,是还有其他关联的,比如CPU检测到某零部件短路过流以后,会下指令关闭电源输出的,另外有时候,CPU也会采集电源控制芯片的信号来检测本机是否正常,所以建议整体进行修复。

网友B:
K120S这个系列上面板是CPU及输 入,下板是电源及继电器输出板,不像别的PLC电源板是单一块的;
所以你能搞到源程序就直接换整机,搞不到了直接换下板,上板还用原来;

网友D:
都这么节约了。几百元的plc都不买了。

网友E:
就在前几天一台燃烧机上同款K7M不输出了,直接拆下换三菱1S

网友F:
想不搞程序,就发过来修吧,成本最低

网友B:
最方便的方法是找台同款的把下面整块板换了,就排线重新插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