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12):
老师给了个CP1H和称重传感器,以及接线盒,但是没有说明书之类的,后来在网上找到了些相关的,但是接线以及读取数值还是不会,485+和485-应该和PLC的哪里进行连接,PLC程序应该怎么编写?求助

网友A:
扩展CP1W-CIF11,拨码设置:
1,终端电阻,ON有效,OFF无效
2,3,5,6,打到ON
4,打到OFF
SDB+:485的正信号(TXD+/RXD+)
SDA-:485的负信号(TXD-/RXD-)

网友A:
编程的话,如果传感器不是Modbus RTU协议的话,可以用TXD、RXD指令编程实现;如果是Modbus RTU协议的话,可以使用Modbus简易主站,也可以使用Modbus RTU主站功能块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解惑

网友B:
A641.0:启动通讯
A641.1 执行完成
A641.2 执行错误
命令:
D32300 从站地址
D32301 功能码
D32302 通讯字节数
D32303~D32349 通讯数据
响应:
D32350 从站地址
D32351:功能码
D32352:出错代码
D32353:响应字节数
D32354~D32399:响应数据

看看手册吧,CP1H的,官网有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网友C:
你这是用通讯方式读取的,CP1H上加一个扩展卡CP1W-CIF11或CIF12扩展出一个RS485与称重器连接,其它就是编程的事;

网友D(2022-03-18):
谢谢楼上解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