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12):
现有一台ABB  ACS580 132kw变频器报5081辅助风扇故障,给主板散热的辅助风扇上电正常旋转,变频器工作2分钟左右,就出现5081故障后停机,故障后辅助风扇依然正常旋转,参数中屏蔽该故障后,仍然报警,哪位师傅有此变频器主板电路,麻烦给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散热片太脏了?或者是温度检测电路有故障?

网友B:
这种风扇能正常转,但它有两根线是检测电流的,建议你换一个新风扇测试一下,曾经碰到过富士的变频器,风扇正常转,但报风扇故障,我把检测电流的两个信号直接搭起来就不报警了,确定后直接买新风扇更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散热片不脏,也不过热。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开始怀疑旧风扇有问题,旧风扇也转,换了个新的仍报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始怀疑旧风扇有问题,旧风扇也转,换了个新的仍报警。
怀疑检测风扇电流的电路出现了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时间我仔细检查下,谢谢!

网友C(2023-11-09):
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D:
这个主板坏了。我的也有一个也是这样,他的风扇检测只经过一个电阻就进CPU,都是主板坏了

网友E:
示波器测量一下信号波形 是不是方波 频率是多少

网友F:
这个板子我修过一张,风扇反馈电阻阻值变大,丝印30X,20欧的电阻,电阻换了就不报5801了。

网友G(2024-09-29):
应该风扇问题,必须用正品abb风扇网上买的都不行。如有需要VX1899-4506-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