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

楼主(2021-05-12):
有没有大神帮我看看这是啥子情况啊,我是新手小白菜鸟一枚

网友A:
你用的是国产的电缆,USB插上电脑在硬件属性看下转出的是不是COM3;
对了看你S7-200是否是在通电正常工作状态下;
也对了可能是你电缆问题、或S7-200端口损坏,或你的CPU端口设的通讯率很高,而你的普通电缆只支持9.6K及19.2K也会连接不上;

网友B:
需要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下载线,下载线的驱程是不是装好了,电脑的系统是什么,win7应该没什么问题,win10好像支持的不好。microwin要升到sp9。如果是万能宝上买的线,可以找他们客服给你远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