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散热风机的奇怪现象

楼主(2021-05-13):
空压机的控制系统都集成到变频器里。去年炸机拿出去维修过。最近气温高,巡检时经过空压机时温度很高,检查到散热风机往里面抽风。以为是维修回来安装时相序弄反了,调整风机相序。过两天发现风机又反转了。因为风机控制都集成到变频器里,镙丝要特别的工具才能拆开,没法检查里面。请教下熟悉这款变频器的师傅,这问题怎么处理?

网友A:
首先检查风机部分吧,变频器就是根据开机时间、温度等等控制风机开关,

楼主:
散热风机是三相电机,风机的控制都在变频器里,现在是不知道它为什么会今天正转,明天,后天会反转,方向反复变化。网上难找这型号变频器的资料,弄不清楚它的控制方式。看铭牌散热风机也是变频控制的

网友B:
检查电机有无两相运行,如果有就会有时正转,有时反转,万用表测电机是否三相电阻一样。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变频器出来三相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海利普变频器,国产,可直接电问厂家。

楼主:
三相电机二相运行很快就报警了,无报警功能的很快就要换电机了,所以不用怀疑电机有问题。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也不会有问题,因为风机电机的工况都正常,就是方向隔一天两天会变化。资询厂家说是软件要更新,还有就是要出现场才能解决

网友C:
这个型号的空压机我没用过,但海利普变频在空压机上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楼主所指的散热风扇应该是吹空压机高温油散热那个风扇,如果是那个风扇的话,你看到他有时候正转,有时候反转,怀疑你风机的供电那个接触器出问题了,建议停电检查一下,部分使用海利普变频的空压机的图纸上这个风机和变频没有交集,看看随机附带的图纸会比较清楚

网友D:
空压机一般有两个电机,一个主机和一个冷却电机(风冷或水冷),他们的控制都是在空压机控制器上,变频的一般是模拟量控制。

网友E:
空压机散热风机是工频,就是散热本身需不需要反转,不需要就要查硬件故障了,或者会不会是主机运转散热风扇因为温度未到没启动会有风吸进去的。还有就是空压机主机不会需要反转的,有相序保护的,

网友F:
空压机风机不需要反转,要么电源相序被交换过,要么风机有点缺相。

楼主:
看铭牌参数显示散热风机也是变频控制的,工频,相序,缺相应该都不是原因,怀疑是驱动板和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