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13):
你们PLC的压强是有芯片进行稳压后再读取么?还是压强探头直接接写的芯片啊?

网友A:
PLC不认识神马压强,PLC只认识模拟量、数字量!!
你的压强检测器件可以输出模拟量或者与PLC通信方式(232、485或者总线),PLC针对读取即可

网友B:
模拟量数据波动的问题吧 做下平均值之类的数据处理。

网友C:
可以加滑动平均作为滤波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这个可以有!

网友E:
估计楼主的传感器还没有配套变送器

楼主:
回复 网友E:
确实。

网友F:
以我做称重的经验,两种方式,一种加变送器,一种加仪表,这两种方式与PLC连接都可以选择模拟量或者通讯。

用变送器的价格便宜,但是关于滤波、稳定这些要自己做程序来解决。

用仪表的价格要比变送器贵,但是滤波、稳定这些都在仪表里面搞定了,PLC读取后只管使用就好了。

个人的选择是如果对稳定要求比较高,又不是特别讲究成本的情况下,选择仪表是最好的,仪表可以处理很多的事情,并且它是专业的。

网友G:
可以用压强模块吧

网友H:
压强到没有见过,压力变送器(包括差压)到时接触过,P=F/S,知道压力 受力面积,求压强不是很简单

网友I:
PLC:这不属于我管。

网友J:
没变送器怎么测啊。加个变送器输出标准的模拟量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