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13):
松下a5伺服驱动器控制伺服电机,通常机械故障,电机还是在转,把运动支架弄坏。什么参数,能控制电机再堵转时,电机停止转动。

网友A:
力矩限制值

网友B:
都堵转了竟然不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C:
设置 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