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13):
各位大佬,小弟最近设计了一个外掺剂添加系统,包括一些数据的读取、控制,其中温度、液位是模拟量转换,重量、空气流量、变频器实时频率、电流是通讯读取,流量是用PLC高速计数器来读取流量计脉冲数再通过算法计算出流量,然后用PID来控制变频器输出频率,问题就出在脉冲计数上,现在PLC读取脉冲数相当不稳定,HC0计数在变频器启动时跳动很快,稳定后变慢,而且变频器频率越低速HC0计数越快,到工频时反而很慢,变频器启动但频率为0时,HC0计数也有很快跳动,我怀疑是变频器谐波传导干扰了PLC的直流电源系统,因为我变频器是没有加装任何防干扰措施的,但我整个直流电源都是开关电源供电,开关电源应该有滤波系统吧,现在打算在变频器输入测加装个输入滤波器,开关电源前面再加个单相电源滤波器,不清楚这样有效果没,
还有我流量计是3根出线,0V、12V、SIGN(信号线),我是SIGN线直接接入PLC高速口I0.0的,开关电源原本是计划用的1个带12V、24V双输出的,柜子厂家用了2个单独开关电源,1个12V、1个24V,12V的给流量计供电,24V的给PLC供电,开始2个开关电源0V端没有短接,后来我认为PLC高速脉冲输入口12V和PLC 公共0V间没有在1个回路里,所以把2个开关电源0V端短接了,短接后效果还没具体看,这个计数不稳定是不是和这个也有关系?

网友A:
信号线是不是屏蔽线?屏蔽层有没有接地?变频器、开关电源有没有接地?先把这些基本的做好,接下来可以变频器输出线加磁环,开关电源、plc加滤波器或者隔离变压器。

网友B:
请先确定信号是否匹配
流量计供电12V,其输出是NPN/PNP or 线驱...
PLC高速是NPN/PNP or 线驱
如果是NPN/PNP DC12V?还是DC24V?,只将两个供电0V短接能构成正确回路吗?

网友C:
如果你有示波表(不怕麻烦可以用示波器),看看脉冲信号是否真存在干扰,不确定的话就按照常规干扰处理,信号线单独拉到PLC(不同其他线走一起)变频,开关电源外壳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