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普蒙特变频器

楼主(2021-05-13):
一台海普蒙特变频器,开机制动,制动电阻冒烟,igbt模块好的。可能是应为雷击,不知道损坏哪里了,我只会修主电路

网友A:
你再量量,通常这种情况是制动管击穿!上电制动管驱动电路直接工作的情况比较少!话说什么叫只会修主回路?莫非IGBT坏了你就换个IGBT就送电?

网友B:
上电后刹车电阻就发热,刹车开关管击穿了,上次遇到过一个安川的,把电柜的油漆都烤脱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