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13):
怎么没有发现网上有CC-LINK兼容模块卖?是不是利润太低没人做?

网友A:
直接用CC LINK不行么,干嘛一定要找兼容的?系统要节约成本,完全可以在控制驱动和执行部分的选型上考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CC LINK不行么,干嘛一定要找兼容的?系统要节约成本,完全可以在控制驱动和执行部分的选型上考虑啊
系统用FX3GA-60MT,就是为了压缩成本

网友B:
支持CC LINK品牌很多,大部分日本品牌,模块好像还真的只有三菱的

网友C:
用的人少,开发的人就不积极。

网友D:
南京实点,南京德克威尔,这都是我这边小批量用过的。应该都是CCLINK协会会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南京实点,南京德克威尔,这都是我这边小批量用过的。应该都是CCLINK协会会员
性能咋样?PN从站模块、CC-LINK从站模块,性价比高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南京实点,南京德克威尔,这都是我这边小批量用过的。应该都是CCLINK协会会员
性能咋样?PN从站模块、CC-LINK从站模块,性价比高吗
性能没啥问题,性价比的话一般来说同比30%左右的价格差吧,不过这段时间芯片缺货价格都在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正在询价,准备试用,稳定性可以的话就是他们了

网友E:
德克威尔的pn.模块正在第一次用,但发现有个问题,一个站能ping通,但显示掉线。断电重启又好了。不知道是否底层固件的问题。还有当pn模块掉线后能否通过plc寄存器读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E:
站点通信不上,CPU有通信正常标志或者通信异常标志(不同品牌PLC系统标志不同,唯一确认就是肯定有通信正常或者异常标志)

网友E:
能告诉我s7-1500是那个寄存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