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的 GRAPH里面可以直接引用的TRUE位

楼主(2021-05-13):
博图的GRAPH编程 ,在别人的程序里面看到了这种用法,我也试了下,好像不属于变量,但是可以直接引用的,有没有高手能指点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codesys不用定义true 变量,直接用都可以。
博图好像不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没有定义,直接引用的,所以就不明白这个位是从那里来的,用的是博图的GRAPH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博图的GRAPH编程 ,在别人的程序里面看到了这种用法,我也试了下,好像不属于变量,但是可以直接引用的,有没有高手能指点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BOOL型常量。
仅S7-1200系列(硬件版本不低于V4.0)或者S7-1500系列(硬件版本不低于V1.8)才能这样写,S7-300/400不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用在1500上面的,但是我不明白这个点是从那里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用在1500上面的,但是我不明白这个点是从那里来的?
前面我已经回答过了,BOOL型常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