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13):
第一次做RS232自由通讯,烦请高手指导。用的XD-NS-BD模块和打印机通讯。

网友A:
看不到你写了什么!

网友B:
看通讯参数是没什么问题,最好先用串口调试软件调试一下,确认所发的代码没问题后再用PLC来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做RS232自由通讯,烦请高手指导。用的XD-NS-BD模块和打印机通讯。
可以参考我发的信捷自由通信视频教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5788

网友D(2021-09-17):
SEND指令...边沿触发就可以了吧。你这个常开触点闭合就一直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