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SMC电气比例阀解剖图片及工作原理

楼主(2021-05-14):
SMC电气比例阀工作原理:
其电控调压装置由进、排气调整开关电磁阀、压力检测传感器和控制电路构成。当有输入信号时,进气电磁阀打开,排气电磁阀关闭,主阀向先导腔供气,主阀芯下移,输出二次压力。
SMC电气比例阀同埋二次压力值由压力传感器检测,并反馈到控制电路。控制电路以输入信号与输出二次压的偏差为基础,用PWM控制方式驱动进、排气电磁阀,实现对先导腔压力的调节,直到偏差为零,进、排气电磁阀均关闭,主阀芯在新的位置上达到平衡,从而得到一个与输入信号成比例的输出压力。

网友A:
一个阀门居然搞这么复杂,这个也不便宜吧。

网友B:
看过液压比例阀,头一次看到空气比例阀。

网友C:
跟燃气热水器的燃气比例阀类似对吧?其实就是高精度控流。

网友D:
SMC的配件本来就是不便宜,但很多进口的设备都选他啊,就算贵你也要用,国产这类配件好像没有啊

网友E:
里面的电路也挺精密的,感觉不一般PLC都要精密多了

网友F:
这个设备上很多,目前还没遇到有故障的,也就没拆过

网友G:
一般都是粗暴的换新的,还真没研究过

网友H:
SMC的电气比例阀没用过,只用简单粗暴的SMC增压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