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压敏电阻

楼主(2021-05-14):
我们有台在印度的设备,里面有个电磁阀坏过2次了,但奇怪的是其他的又没坏。我是想选个压敏电阻在高压时保护下。那边额定电压时230V,不知怎么选压敏电阻?例如我想250V时压敏电阻就起作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需要设备250v时不工作对吧,那么过欠压保护器了解下。

网友B:
选个直流的不好吗

楼主:
主要是设备在国外,较大的改动是没有人会动的,所以想通过简单方式并一个压敏电阻在电磁阀线圈那里,就是不会选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设备在国外,较大的改动是没有人会动的,所以想通过简单方式并一个压敏电阻在电磁阀线圈那里,就是不会选
先了解压敏电阻工作后的结果,回路有保险吗?没有的话会烧什么自己查

其他的又没坏--也是同类电磁阀?那就找工艺,找工装,找负载.....

网友D:
弄个小隔离变压器吧

网友E:
关键是要搞清楚烧坏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

电压高了
动作频繁
控制电磁阀的继电器接触不好
环境温度过高
等等

网友F:
这个,你不会加装稳压器啊,那个玩意没有几个钱

网友G:
其它无坏的情况分折,可能是坏的电磁阀阀芯阻力大,先导阀无到位,就造成线圈电流大发热,,最后烧毁。

楼主:
在这边运行了几个月都没问题,那边1个月就坏2次,所以怀疑还是和电压偏高有点关系,但的确很奇怪其他的又没事,而且那边没人懂电。目前是想让那边当地找下稳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