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14):
如题
电镀厂 龙门式行车 所用绝对定位的装置
以前的坏了 厂家联系不上
具体作用是 每个槽位对应有一张卡片 行车上一个读卡器 每次经过这些卡片 采集信号
通过电路板或者其他的装置转换成6路或者8路的开关量信号
PLC采集这几组信号 用来定位行车的实际位置
不知道这种装置叫什么名字 或者哪里有的卖啊
有大神指导的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A:
读卡器可以的, 直接通讯的马二家有很多.
输出点的, 估计要转换一下.

网友B:
好主意!
每张IC卡卡号不同,价格也便宜,还能防酸碱。

通过电路板或者其他的装置转换成6路或者8路的开关量信号
如果我设计就不必,直读卡号后几位与内存比较。(内存也可以现场读入存储)
卡号后几就能足够用。
自动挂镀没几个工位。

网友B:
不知你的是ID或IC卡,某宝搜读卡器,1百几十元的东西。
13.56M的IC卡读卡器我有,串口输出卡号。

网友C:
没见过,不是很明白,不过既然要转换成开关量,为啥不直接用行程或者光电开关呢

网友D:
这样的龙门吊可以采用同步定位激光测距来调整两侧的同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龙门吊可以采用同步定位激光测距来调整两侧的同步

他这个不是通常龙门吊,铁定是自动挂镀生产线。每到指定工位,将工件下降,入镀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