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14):
     200 Samrt PLC想要连接wincc正常是通过PC Access SMART这个软件来中转连接的,而以下的例子是无需用PC Access SMART,是通过大连德嘉的多功能交换机A型来连接的,这样即可与wincc实现通讯。
     在给200 Smart PLC编程软件STEP7-MicroWIN SMART里,编程下载好之后,这里做的是一个在wincc上显示sin正弦函数的一个曲线画面,程序如下图
Sin函数指令块输出给VD1,然后由该点做一个sin函数曲线
方法一:使用S7-200 PC Access SMART做OPC连接WinCC
1.S7-200 PC Access SMART相关设置,添加一个新PLC,添加一条目VD1,保存

2.WinCC相关设置,添加OPC驱动,选择S7-200Smart Server,曲线可以用在线方式或者归档,这里就演示下归档变量做曲线

3.变量记录里创建一个归档变量,选择VD1变量

4.然后在画面上添加控件“Wincc OnlineTrendControl ”,即曲线控件,然后组态选择归档变量指向VD1

5.运行画面如下,出现sin函数曲线,可通过归档变量周期连续、非周期-事件-控制选择合适的曲线。

6.通过Wireshark抓包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以下是通过S7-200 PC Access SMART连接wincc抓包的数据

分析发现其中有好多断点,不是真正的连续通讯,这可足以证明现在好多用户反应200smart通过PC Access SMART连接wincc的不稳定性,尤其是连接多台PLC时,大多数用户反应不稳定,容易掉线。

ACK:ACK位置1表明确认号是合法的。如果ACK为0,那么数据报不包含确认信息,确认字段被省略。

RST:用于复位由于主机崩溃或其它原因而出现的错误的连接。还可以用于拒绝非法的数据报或拒绝连接请求。

SYN:用于建立连接。

FIN:用于释放连接。

所以接下来通过另一方法(不采用OPC方式通讯)演示,使用大连德嘉多功能交换机A型来直连wincc

楼主:
方法二:使用大连德嘉多功能交换机A型连接WinCC(使用TCP/IP驱动连接)
1.多功能交换机功能如下

2.通过浏览器进入多功能交换机后门设置界面

3.wincc添加TCP/IP驱动,指向IP选择交换机内部IP,创建变量DB1.DD1,相当于s7-200 SMART 中的VD1

4.同样添加归档变量

5.运行画面不做过多演示,直接用Wireshark抓包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以下是通过多功能交换机A型连接wincc抓包的数据

可见以太网通讯完好,证明比OPC方式稳定性要好,可以连接超过8台PLC,经过测试连接三四十台是没什么问题的,而且这种交换机可以一拖二,最多能接两台PLC与wincc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