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汇川变频器 MD500ET55G怎么设置参数使用异步电机试机

楼主(2021-05-14):
用在空压机上的变频器,试机只有普通的异步电机,想问一下有参数可以改成异步电机也可以试机的么?

楼主:
有木有人知道的?

网友A:
这个型号好像是主要控制同步电机的,应该也可以控制异步电机

网友B:
一般变频默认是普通异步电机,你驱动永磁电机才需要另外识别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变频默认是普通异步电机,你驱动永磁电机才需要另外识别合设置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好像是主要控制同步电机的,应该也可以控制异步电机
应该要改参数才行,不然电机会烧掉

网友C:
md500可以控制直流电机 查看参数 不行咨询厂家

楼主:
谁有汇川变频器厂家售后服务电话号码?官网的打不通

网友D:
F0-01改成2

网友C(2021-06-29):
引用 楼主:
用在空压机上的变频器,试机只有普通的异步电机,想问一下有参数可以改成异步电机也可以试机的么?
楼主的汇川MD500E用什么方法测试的?
空压机汇川MD500的空压机直接改为异步电机F1-00=0或1,但是汇川MD500E的F1-00没办法修改,只能是2
最近修两台90KW的,一台MD500修好用户使用正常,一台MD500E的无法改异步电机模式,F0-01=2 V/F最开始异步电机能转,后来发到用户那里说运行电机不转报过流,拉回来后再带18.5KW异步电机运行很短时间就报警Err11 过流。
找一台1.5KW永磁电机输入电机参数自整定报警Err11,直流母线断开后测驱动电压正常,加30V直流电源到直流母线运行时有1A多的电流,普通变频器电流很小
依次拆开驱动下桥光耦,每路运行都会导致运行时母线有电流,但加三相电也没有出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