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14):
三菱Q06HCPU和威纶通TK6071IP通过圆头RS232通讯,触屏显示连接不上PLC.各位大神指点下怎么回事。

网友A:
把你PLC和屏通讯的设置发出来

网友B:
看手册你的PLC引脚号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网友C:
都用到Q06了还舍不得用以太网的,我以前就受过教训,用的USB通迅,结果伺服驱动器一上电就通迅不上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都用到Q06了还舍不得用以太网的,我以前就受过教训,用的USB通迅,结果伺服驱动器一上电就通迅不上了。
TK6071IP触屏是没有网口的;用RS232通讯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