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输入点的画法

楼主(2021-05-14):
这种图在EPLAN中怎么画

网友A:
你是说点吗?还是那个转折?

网友B:
插入>符号>IEC_symble>电气工程>PLC/总线>PLC连接点>PLC连接点,I/O连接 自己选符号
标准库里的符号如果和你图纸里的符号不一致是因为设计者自己新建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