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14):
plc输出一接接触器线圈,输出点就不亮,拆掉输出点就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怀疑接触器有问题,换了接触器故障依旧;怀疑plc有问题,换了一个也还那样,想不明白了

网友A:
。。。。想说几个可能性的。。但你说接触器换过了,PLC换过了。。简直就不可能!

       所以,我也占个位等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好学点经验。

       哎,会不会是你 PLC 输出是直流,接触器线圈是交流?。。算了,不会是这种低级错误的。

网友B:
电流电压都量一下.
接触器是怎么带动的?
作为负载,接触器的线圈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交流的,不是新设备一直都这样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来一直这样用啊!

网友C:
讨论问题前建议你先把你的配置亮一下
PLC的型号,接触器型号,如果没猜错,PLC应该是继电器输出,如果继电器输出,不会出现你所讲的状况,但如果是晶体管输出的话,出现你这个状况不奇怪,就算灯亮,你的接触器应该也不能正常合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继电器输出,cpm1a-30cdr

网友D:
1:用万用表测量一下输出点电压是否正常,2:捡查接触器线圈电压是否有错。

楼主:
回复 网友D:
都测量了,电压没问题,接触器线圈220v,都是常规用的接触器,也没问题,弄不明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plc输出一接接触器线圈,输出点就不亮,拆掉输出点就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啊?

不是新设备一直都这样用
使用cpm1a-30cdr

输出点不亮---是PLC输出点吗?
拆掉输出点就正常--还是这个PLC输出点吗?
试试输出只接接触器线圈,如果故障依旧,查看程序。

可能你会说换过PLC,怎么换的?

网友D:
应该是pLC输出继电器接触不良,拆板换一个,或者有剩点改点一试就清楚了。

网友F:
30cdr,的确是继电器输出,接220V没有问题!!
不过继电器指示灯与输出PLC内部是独立的额,PLC输出不能影响到指示灯:唯一就是输出接触器常闭点控制PLC电源

网友G:
占楼,难道是触点容量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PLC的输出点,更换另一个同型号的plc故障现象一模一样,另外程序都是多年使用的程序,并且很多机台都在用,程序没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plc输出点不亮,输出继电器不闭合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一直这样用,并且很多机台都在用,输出点容量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所有点都这样,不是内部输出继电器接触不良

网友F:
输出指示灯不亮,除非程序异常或者PLC硬件异常,从你的描述看,要么是外部IO信号不满足程序输出条件,要么就是程序BUG,硬件损坏不可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PLC的输出点,更换另一个同型号的plc故障现象一模一样,另外程序都是多年使用的程序,并且很多机台都在用,程序没什么问题
方便发一下程序
另外我提供的方法试了吗?即接线接触器线圈,接触器触点空置

你的问题很奇怪,所以想到是程序作怪,多台机器,可能这台机械程序触发了某个机制

另,你给新PLC罐程序做初始化了?附带数据是不是也传进去了

PLC的输出灯只受程序控制,在线查看是否有OUT执行

网友E:
哦 故障时顺便看一下RUN灯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run灯当然亮

网友H:
把接触器换成其他负载试试。前几天处理一个光电开关,也是特别奇怪,过程就不说了,换了两个都不行,最后一个同事说,他在我们都不知道的时候发现插头线脱落一根,就随便接了回去,导致传感器换一个烧一个,最后纠正接线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run灯当然亮
接上电脑查很简单的事

网友I:
真是不可思议。楼主找到原因没?

网友J:
供电回路有问题,
接触位氧化,端子没压好等等,,,,,。
有输出时测接触器线圈,绝对不到额定电压。
倒查就可查出。

网友K:
PLC输出灯指示只是一个状态显示,需要用万用表测量真实的执行情况(通断情况)。

网友E:
看这个图,指示灯都不亮,继电器不动作,外接接触器怎么可能动作?
拆了接触器,指示灯就亮了,查程序对IN,很容易找到致病因子

楼主:
回复 网友I:
没有,把线路改为传统线路,不用plc了

网友L:
感觉你线路出问题了,如果从PLC到接触器这段线路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把线路改为传统线路,不用plc了
神操作
没用电脑查找?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把线路改为传统线路,不用plc了
神操作
没用电脑查找?

。。。。。这帖子我还跟了几天,我就想学习一下。

         结果,楼主面对问题躺平了。

         按照我的脾气,这样怪异的毛病我是一定要查出来的。。而且,
         楼主这个不难查,就那么几个环节。查出来也是给自己张经验啊。

         只能说,楼主是个混日子的人。

网友E:
回复 网友A:
遇见李尅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网友M:
电源内阻大带载能力不足,或输出继电器触点烧坏,接触电阻大

网友N:
这个话题我也跟了几天了,更换过PLC和接触器都无法解决。那么我就怀疑这个输出接触器这一路可能还有带有其他保护的,然后有故障动作后切到PLC输入断开,自然输出灯就不亮了。纯属个人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