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调速电机资料和知识,请教大神

楼主(2021-05-15):
台湾泰映的电机,资料找不到。直流电机的电源线是uvw。另外五根是啥线,调速还是?坛里大神多,请教各位大神。谢谢。

楼主:
为什么电机的电源是uvw,这还是直流吗?

网友A:
另外5根线不用管它,只要对应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B:
对,就是调速线。

楼主:
网上搜了一下,这还是直流吗?有点类似于变频电机了

网友C:
有点类似电瓶车的直流无刷电机,五根线是霍尔检测信号和电源?看看5根线的线号 测下电压 如果有一组+5V多半是霍尔

网友D:
位置传感器信号线吧

网友E:
5v,GND,Hu,Hv,Hw。

楼主:
引用 网友E:
5v,GND,Hu,Hv,Hw。
麻烦指导下,这5根线作用。谢谢

网友E:
就是上面几楼说的,霍尔啊。
一般工业常见的为三相有霍尔(有霍尔起动性能佳)。
霍尔元件要供电,一般选+5Ⅴ(兼顾低价及外围接口电平)
内部三个霍尔元件按电气角度分120度(较常用)和60度摆放,
Hu,Hv,Hw与电机线UVW有对应关系,错了不转或异常(电机发热严重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点类似电瓶车的直流无刷电机,五根线是霍尔检测信号和电源?看看5根线的线号 测下电压 如果有一组+5V多半是霍尔
电瓶车驱动未做过,
我觉得似乎应是无霍尔的?
因它
1,对起动要求不高,算法可以满足,
2,工作环境恶劣,零件能少一个是一个。

网友A:
转子上有磁铁,根据霍尔元件信号可知转子位置,控制器在对定义线圈施变化电压,转子就转起来了。

楼主:
称重金属检测输送带上用的。比较精密另外启动力矩要求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上面几楼说的,霍尔啊。
一般工业常见的为三相有霍尔(有霍尔起动性能佳)。
霍尔元件要供电,一般选+5Ⅴ(兼顾低价及外围接口电平)
内部三个霍尔元件按电气角度分120度(较常用)和60度摆放,
Hu,Hv,Hw与电机线UVW有对应关系,错了不转或异常(电机发热严重等)。
Hu,Hv,Hw印象有这三根线

网友F:
官网去找资料吧
https://www.troymoto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