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带热继,接单相电机

楼主(2021-05-15):
有两种接法,存不存在对错?就我自己感觉第一种接法热继才能正常脱扣!
大家看看,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A:
两种都能正常脱构,只要触发电流达到,就能正常脱构。

网友B:
其实是一样的,但不解的是国外的经常是第一种接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一样的,但不解的是国外的经常是第一种接法
请问两人同时推一部车重前行,与三人同时推同样的一部重车前行,哪一个轻松些呢?
同样,两个发热元件同时推动杠杆轻松些呢,还是三个发热元件同时推动杠杆轻松些呢?

网友D:
第一种接法可以针对带缺相检测的热继电器正常工作,第二种如果带有缺相检测,热继电器在电机开机后一分钟左右就跳闸

网友E:
第一个可靠,第二个直观方便,随便你选

网友F:
老兔子比喻的恰到好处。

网友G:
想法很专业 两种方案都可行我过载动作精度完全一样 热继电器每一相单独发生过载超过额定值都会有报警动作 早期工程技术人员在设计热继电器时已经考虑这方面问题了 几十年前我就做过这方面的试验 个人认为没必要每相都要有电流通过。

网友H:
第一种接法合理,第二种接法用电动机保护器带单相LED灯测试过,额定电流,会跳闸……用第一种接法就正常使用……

网友I:
普通热继电器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J:
现在的热继都带差动机构,第二种通电后很快会跳
3楼的例子不是很贴切,热继电器的动作翻转机构很轻巧,一个双金推的话都可以动作,主要还是差动机构的原因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普通热继电器效果是一样的。
你确定一样?实际实验过没?

楼主:
反正第一种接法没错,第二种接法就众说纷纭了。

网友K:
还是第一种好点,不过现在好像基本都是第二种,可能是现在的热继很可靠了。

网友L:
JRS系列热继都有缺相保护功能,第二种相当于缺相,很块会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L:
JRS系列热继都有缺相保护功能,第二种相当于缺相,很块会动作。
现在正泰都是NXR-25热继,JRS是老型号不生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