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带可变速度

楼主(2021-05-15):
用伺服控制输送线 要求感应到三个物品的时候用快速   三个以下的物品用慢速,达到一定时间没感应到就得停止输送带运行。求大神指导一下程序

网友A:
控制器是什么?别说用继电器电路

网友B:
你的检测传感器是什么或者说物料是什么。比如用视觉,程序上能简单些,好多判断视觉就完成了。比用普通光电,程序要判别怎么叫多于三个。程序要复杂一点

网友C:
直接用检测信号驱动变频器多段速就行了,何必需要啥PLC这种玩意

网友D:
上PLC,上变频器,上触摸屏,上光电开关进行计数,上计时电路进行控制。我估计也只是纸上谈兵,随便给方案,反正又没要求控制项目成本对吧。

网友E:
主要取决于怎么检测产品的数目

网友F:
感应3个物品,是3个感应开关对应2个物品还是一个感应开关计数3次,这个很重要。

网友G:
这个方案类似自动扶梯了,人多速度快点,人少慢点,没人直到停止……

网友H:
用伺服控制输送线 要求感应到三个物品的时候用快速   三个以下的物品用慢速,达到一定时间没感应到就得停止输送带运行。求大神指导一下程序

问题:感应3个物体?这个是计数还是????

~~~~~~~~~~~~~~~~~~~~~~~~~~~~~~~~~~~~~~~~~~~~~~~~~~~~~~~~
简单点:按计数算,出入口都装设1个对射感应器。
启动方式:1,启动按钮 OR 感应器感应到。

传送带物品量: 入口感应器感应一次 +1,出口感应一次-1。(这个看你实际情况来搞,感觉不准。)

速度给定:
启动后,速度:=慢速;
感到>=3,速度:=快速;
当物品<3 延迟**秒钟 速度:=慢速;
当入口感应没有感应以后延迟**S,速度:=0;传送带物品量:=0;

伺服就用速度模式就行了,实际中,好像大多都是变频器+普通电机吧?

课题还是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客户要求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H:
就是在你这个意思

网友I:
VB0储存区
按启动按钮写入vb0 1
停止vb0 =0
进入开关i0.5
离开开关 i0.6
进入开关上升沿vb0+1
离开开关vb0-1

输出双向脉冲到伺服

vb0 =1 手动功能写入低转速+正转信号
vb0=3 手动功能写入中转速+正转信号
vb0<3 手动功能写入高转速+正转信号
vb0=0 手动功能写入低转速+断掉正转信号

只不过这是西门子的...

网友J(2022-01-17):
谢谢楼上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