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数据move指令

楼主(2021-05-15):
帮忙看看,为什么执行要程序5后不能执行程序4 ???这几个数据都是定时器sd时间数据

网友A:
DB1.DBW8、DB1.DBW10是TIME格式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1.DBW8、DB1.DBW10是TIME格式数据吗
是的,都是一样的格式

网友B:
怎么看出不执行的?不是好好的没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出不执行的?不是好好的没错误?
模拟器模拟了,程序四闭合没有反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出不执行的?不是好好的没错误?
模拟器模拟了,程序四闭合没有反应
执行5了?不是刷掉了?dw10别的地方也刷了?

网友A:
对于赋值、OUT指令,以最末尾的逻辑输出结果为准——前面的在扫码后被后面的刷新覆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赋值、OUT指令,以最末尾的逻辑输出结果为准——前面的在扫码后被后面的刷新覆盖了
试了可以,但是现在问题是,同一个目标地址,现在出现了两个值,这样是不是编程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出不执行的?不是好好的没错误?
模拟器模拟了,程序四闭合没有反应
执行5了?不是刷掉了?dw10别的地方也刷了?
如果两个程序段都通,那最终这个目标地址的值是谁赋予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出不执行的?不是好好的没错误?
模拟器模拟了,程序四闭合没有反应
执行5了?不是刷掉了?dw10别的地方也刷了?
如果两个程序段都通,那最终这个目标地址的值是谁赋予的?
谁新谁赋的原则.你得有程序执行一条一条顺序的概念.先执行4,给了400,后又执行5,给了6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出不执行的?不是好好的没错误?
模拟器模拟了,程序四闭合没有反应
执行5了?不是刷掉了?dw10别的地方也刷了?
如果两个程序段都通,那最终这个目标地址的值是谁赋予的?
谁新谁赋的原则.你得有程序执行一条一条顺序的概念.先执行4,给了400,后又执行5,给了600.
多谢这位朋友的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