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定时器数据move指令

楼主(2021-05-15):
帮忙看看,为什么执行完程序5后不能执行程序4 ???这几个数据都是定时器sd时间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帮忙看看,为什么执行完程序5后不能执行程序4 ???这几个数据都是定时器sd时间数据
因为程序段4和程序段5存在共同的地址DB1.DBW10,但是程序段4确实在被运行。
请鼠标点中程序段4,你会看到运行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帮忙看看,为什么执行完程序5后不能执行程序4 ???这几个数据都是定时器sd时间数据
因为程序段4和程序段5存在共同的地址DB1.DBW10,但是程序段4确实在被运行。
请鼠标点中程序段4,你会看到运行的结果。
这样存在共同的目标地址,是不是算编程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帮忙看看,为什么执行完程序5后不能执行程序4 ???这几个数据都是定时器sd时间数据
因为程序段4和程序段5存在共同的地址DB1.DBW10,但是程序段4确实在被运行。
请鼠标点中程序段4,你会看到运行的结果。
这样存在共同的目标地址,是不是算编程错误?
不算编程错误,但是具有错误风险,因为I0.6和I0.7存在同时接通修改数据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帮忙看看,为什么执行完程序5后不能执行程序4 ???这几个数据都是定时器sd时间数据
因为程序段4和程序段5存在共同的地址DB1.DBW10,但是程序段4确实在被运行。
请鼠标点中程序段4,你会看到运行的结果。
这样存在共同的目标地址,是不是算编程错误?
不算编程错误,但是具有错误风险,因为I0.6和I0.7存在同时接通修改数据的可能。
我两个都接通,这样怎么算啊,一个地址两个数据?出错了吧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帮忙看看,为什么执行完程序5后不能执行程序4 ???这几个数据都是定时器sd时间数据
因为程序段4和程序段5存在共同的地址DB1.DBW10,但是程序段4确实在被运行。
请鼠标点中程序段4,你会看到运行的结果。
这样存在共同的目标地址,是不是算编程错误?
不算编程错误,但是具有错误风险,因为I0.6和I0.7存在同时接通修改数据的可能。
我两个都接通,这样怎么算啊,一个地址两个数据?出错了吧这样?
鉴于PLC的程序执行方式是从上往下扫描,因此同时接通时,以最后的赋值数据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帮忙看看,为什么执行完程序5后不能执行程序4 ???这几个数据都是定时器sd时间数据
因为程序段4和程序段5存在共同的地址DB1.DBW10,但是程序段4确实在被运行。
请鼠标点中程序段4,你会看到运行的结果。
这样存在共同的目标地址,是不是算编程错误?
不算编程错误,但是具有错误风险,因为I0.6和I0.7存在同时接通修改数据的可能。
我两个都接通,这样怎么算啊,一个地址两个数据?出错了吧这样?
鉴于PLC的程序执行方式是从上往下扫描,因此同时接通时,以最后的赋值数据为准。
出现这种情况后,那我想把这个目标值变为零,怎么编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帮忙看看,为什么执行完程序5后不能执行程序4 ???这几个数据都是定时器sd时间数据
因为程序段4和程序段5存在共同的地址DB1.DBW10,但是程序段4确实在被运行。
请鼠标点中程序段4,你会看到运行的结果。
这样存在共同的目标地址,是不是算编程错误?
不算编程错误,但是具有错误风险,因为I0.6和I0.7存在同时接通修改数据的可能。
我两个都接通,这样怎么算啊,一个地址两个数据?出错了吧这样?
鉴于PLC的程序执行方式是从上往下扫描,因此同时接通时,以最后的赋值数据为准。
出现这种情况后,那我想把这个目标值变为零,怎么编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帮忙看看,为什么执行完程序5后不能执行程序4 ???这几个数据都是定时器sd时间数据
因为程序段4和程序段5存在共同的地址DB1.DBW10,但是程序段4确实在被运行。
请鼠标点中程序段4,你会看到运行的结果。
这样存在共同的目标地址,是不是算编程错误?
不算编程错误,但是具有错误风险,因为I0.6和I0.7存在同时接通修改数据的可能。
我两个都接通,这样怎么算啊,一个地址两个数据?出错了吧这样?
鉴于PLC的程序执行方式是从上往下扫描,因此同时接通时,以最后的赋值数据为准。
出现这种情况后,那我想把这个目标值变为零,怎么编程啊?
多谢,兄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