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15):
最近遇到1个三菱A540-11KW,R-S上电380VAC,负载接3个100W白炽灯:
上电后,面板显示一切正常。
问题来了:运行。。。可能UVW输出正常;也可能出现:频率在升高,正转或反转指示LED正常闪烁,UVW却没有输出。
断电,再运行,还有可能出现以上情况。

有时又完全正常。。。

最难在于,随机性出现,不易抓现行。。。即使盲目维修相关电路,也不易通过运行来验证维修是否成功。

补充:似乎通过以下分析与维修,暂时没有再出现故障现象。故将原疑问贴改为维修一例。

网友A:
第一个,切除屏蔽报警(OC3应该是过流,把过流检测信号输入到CPU信号位置切离,如果还报警问题在CPU,否则你懂滴)
第二个很大可能是DC5V电源电容容量低纹波大,如果电源正常很大可能是CPU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切除屏蔽报警(OC3应该是过流,把过流检测信号输入到CPU信号位置切离,如果还报警问题在CPU,否则你懂滴)
第二个很大可能是DC5V电源电容容量低纹波大,如果电源正常很大可能是CPU异常
不定时,不一定,间隔随机,可能几个小时,也可能几天,也可能没有。。。。像抽疯。
于此有关的电路,却可能是一片片。
靠检测抓住故障点的维修,现在看几乎没有可能;最笨的办法就是挨个更换可能的相关电路元件,然后反复、频繁、长时间试机,过程可能很漫长,还不一定能够彻底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切除屏蔽报警(OC3应该是过流,把过流检测信号输入到CPU信号位置切离,如果还报警问题在CPU,否则你懂滴)
第二个很大可能是DC5V电源电容容量低纹波大,如果电源正常很大可能是CPU异常

先处理无输出故障的变频器(第一个图是A540-11KW的Vcc、Vcc电压检测/复位、A3120驱动局部电路图;第二个图是M51953B芯片手册的供电电压-输出电压时序图):
1、经7805稳压,Vcc+5V一方面送给CPU板,另一方面送给M51953B和TR4组成的Vcc电压检测、驱动输入端接地开关TR4和CPU复位电路;
2、M51953B与TR4组成的驱动输入端接地电路工作原理:
a、M51953B的7脚由Vcc供电+5V。Vcc正常时,经过一个时间常数,6脚保持高电平输出(大概是Vcc电压),开关管TR4导通,6个驱动芯片A3120的3脚接地,运行命令时,6路驱动PWM信号G1'-G6'能够送给A3120的2脚经3脚到地,形成回路,IGBT正常工作,UVW端子输出驱动电机;
b、当Vcc+5V电压不正常时,比如加在M51953B7脚电压低于4.25V(手册指标)时,6脚保持低电位输出,此时开关管TR4关断,6个驱动芯片A3120的3脚与地隔离,即使命令状态下,6路驱动PWM信号也不能在A3120输入端2-3脚形成回路,所以A3120无输出,IGBT得不到驱动,UVW端子没有输出;
3、所以,假如在Vcc电压质量不高导致TR4关断、驱动信号不能送入A3120、IGBT不能驱动,Vcc又不至于影响CPU工作的情况下,确实会造成变频器能够运行、频率有上升、运行LED有指示,就会出现无输出的故障现象;
4、当然,除Vcc可以造成变频器运行无输出外,还有其它几处电路出现故障可能也会造成变频器运行状态下无输出;
5、疑点:不过,在Vcc低于4.25V、M51953B的6脚电压变低、TR4关断。。。的同时,6脚也会同时产生并送给CPU一个RST复位信号,造成CPU重启。。。事实上,这个变频器在无输出时,并没有CPU复位现象,LED面板也未见有其它变化,这是个疑点。从这个疑点引伸开去,既不会产生RST复位信号造成CPU重启,又能够关断TR4使A3120无输入造成IGBT无输出,满足这个现象的,只有TR4的D-S间随机性导通不良会造成这种现象了。另外,观察可见,Vcc电压检测复位电路M51953B在CPU板上。

一步步来吧。现在,对没有输出的变频器,给Vcc的稳压7805输入端1-2脚加焊了一只50V/330μ的电容,再行观察吧!
问题是,原故障是随机发生的,间隔不定,时间不定。。。说不定哪次加电运行就正常,哪次运行又不正常。那么,还是那个问题:处理完后,怎么证明处理方法正确?

楼主:
在工作室经过一天时间的试机,暂再未出现原故障。
也不一定就完全没有问题。
交厂后,实际长期使用再看吧。

网友B:
这个故障分析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