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16):
称重传感器连接变送器与CP1H进行通讯,想读取称重传感器的重量数据,如何进行接线和编程,如果再与Mcgs触摸屏进行连接,在触摸屏上显示数据又需要做什么?希望各位老师能给一些帮助,谢谢

网友A:
传感器是485的, 支持modbus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的
看图片支持Modbus RTU协议,那就很简单了,可以用CP1H自带Modbus简易主站实现,也可以用Modbus功能块实现,功能块更方便。

网友C:
啥都给你说白了,有P的意思。

看看手册不香吗?买个USB_RS232_RS485,小半天就调试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基础能看懂另说,我就一小白,楼上老师告诉我Modbus RTU主站,我还需要去百度查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就花钱搞定吧,你这里问是解决不了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基础能看懂另说,我就一小白,楼上老师告诉我Modbus RTU主站,我还需要去百度查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这样的基础那你还有的百度。

Modbus是一种通讯协议,具体是什么协议内容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去深度了解,只要知道是怎样使用就可以了,这个协议分主站和从站,你这个项目,PLC为主站,称重模块为从站,也就是PLC控制称重模块与读取称重模块里面的数据,称重模块会提供一个地址表给你的,告诉你它的一些参数的对应地址,比如称重值、校准值、归零、去皮等等,这些参数都会对应一个地址,PLC去对应的地址写入或者读取数据就可以了。假设称重模块定义称重值的地址是2002,那么PLC就去读取2002好了,读取到得重量PLC会自动放到你指定的PLC自己的数据寄存器里面,这个读取的过程PLC有专门的指令搞定,我没用过欧姆龙的PLC就不知道用什么指令了,你要去看手册。

至于在触摸屏上显示数据那就简单了,你直接在触摸屏上显示PLC的数据寄存器地址就好了

网友A:
看你的情况,自己搞定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嗯,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