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7.5KW变频器报poff欠压,请问电压检测电路在哪部分呢?

楼主(2021-05-16):
(无正文)

网友A:
开关电源次级其中一路就是。

网友B:
这牌子没修过,看有没有1uf以上200v以上电容,有的话换之,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C:
找PCB 板上CVD

网友D:
板子背面有个10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背面有个10Ω电阻
是的,但是这个10欧姆电阻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牌子没修过,看有没有1uf以上200v以上电容,有的话换之,希望有所帮助。
这块板上电解电容没有1UF的

网友E:
你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电压检测电路再开关电源小板上面那一块,有一个4个脚黑色光耦,短接输出端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背面有个10Ω电阻
是的,但是这个10欧姆电阻没问题
这个10Ω电阻就是电压检测电路上的,顺着它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背面有个10Ω电阻
是的,但是这个10欧姆电阻没问题
这个10Ω电阻就是电压检测电路上的,顺着它查就可以了
顺着这个10欧姆就到运放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电压检测电路再开关电源小板上面那一块,有一个4个脚黑色光耦,短接输出端就可以了。
短接了输出端,但是面板都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