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使能问题

楼主(2021-05-16):
750W伺服拆主线时把线直接拆了有没有标记,我也不知道相序就随便接上去了,通电后没有任何报错,就是无论怎样都不使能,开始还以为会不会是驱动器问题,因为拆下来放了很长时间了,后来突然想到会不会是相序问题,随便调换了2条线后就可以了。

手册上是有相序不对的报警,但是搞不懂为什么不提示出来。如果是说要等到转动才会报错,那至少的先允许使能才行呀。

网友A:
没准确说相序,缺相会报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准确说相序,缺相会报错吗?

确实没有说相序不对就会报错,刚刚搜了一下整个手册就这两处提到了 相序 。

网友A:
就是没说报警,但是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没说报警,但是不动.

是的,没有任何报警,后来试过把电机线拔了也没有报警。

没有发脉冲试,只是发现没有使能,就想着无论如何都要先使能才行。

网友B:
作为一个维保人员,默默关注。以后干啥都要小心啊,要不可能就误判了表情。这个都是经验啊。

网友C:
故障靠猜……

网友D:
我知道的台达变频器有一个保护参数,默认为3,不警告,不知道A2伺服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网友E:
正常,我原来遇到编码器线有问题,但是给报警提示我是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