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17):
最快能做到多久刷新一次数据?本来想用模拟量的,但模拟量要2MS刷新一次,满足不了速度要求,有什么更快的数据传输方式吗?

网友A:
根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可以算出通讯时间;

网友B:
滤波时间都大于2mS吧!
用PLC扩展模块。

网友C:
通信还要看一次读写寄存器数量多少呢!

网友D:
模拟量2ms一次都满足不了要求,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假设数据都准备好了,给你计算通讯速率. 按常用9600波特率, 大概1s是9600位.一个字节8位,加上停止起始,大概1s是1000字节,一个数据大概是2字节(16位整)或4字节(32位浮点),那1s只能传500个数据,大概是2ms一个数据.这还是单个数据极简单报文连续不间断的情况.如果传10个数据,那就是20ms; 如果加上协议应答延迟,比这还要大.
一般来说吧,通讯适合100ms到1s一次. 对于站点多的,甚至几秒一次.太长的就不能算实时了.
前面有个帖子问的是100次/秒,问opcua.比你这个要求还慢,通讯用以太网比你这个还快,都没建议.你就打消念头吧.plc都不行,加通讯就更别想.
10ms一次的数据采集(此处不包括高速计数),建议专门采集卡或者单片机.

网友E:
用过施耐德的TM241做modbus TCP 10MS刷新都已经不行了,,你的2MS已经很快了

网友F:
2MS刷新一次,满足不了速度要求

如果你确定单位(2毫秒)没有搞错的话,估计很难找到更快的方式了。

网友G:
换其它通讯方式吧;

网友H:
哈哈 换系统吧
作为PLC AD转换要时间,程序需要时间,通讯也需要时间,还考虑485

网友I:
没有了吧,这么快,稍微大点的PLC程序循环时间都比这个大了,

网友J:
你是想采集模拟量做频谱分析???这个通讯肯定不行,你可以买采集卡,采集卡采集频率很高,淘宝上就有。

网友K:
直接走线

网友L:
自己开发板子来做吧,把模拟量集成到主板里,这样才可以做到高速,靠通讯得到的数据受传输的影响,很难做到高速。
我有就有好几款板子,自己开发的,采集电流信号用的,直接采集一整个正弦周期,每个周期采集128个数据,然后再做均方根计算,这种方式,目前市场上的任何PLC都无法实现,由于系统也是要求高速,才这么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