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17):
变频电机在0-50HZ时是恒转矩的,在开环矢量模式下运行,那么为什么在5HZ运行时会憋停,在20-50HZ之间运行没问题,不是说恒转矩吗?扭力应该一样大啊。

网友A:
功率P=扭矩×角速度ω
5Hz的时候输出功率不够,而且静摩擦力肯定是大于动摩擦力,所以电机会憋停。
我是这么理解的,如有不对欢迎指正

网友B:
变频器恒转矩调速是指负载转矩保持不变,特点是负载转矩与转速无关,任何转速下转矩总保持恒定或基本恒定。应用的场合比如传送带、搅拌机,挤压机等摩擦类负载以及吊车、提升机等位能负载。
恒功率调速是指负载功率保持不变,但对转速有不同的要求.特点是比如机床主轴和轧机、造纸机、塑料薄膜生产线中的卷取机、开卷机等要求的转矩,大体与转速成反比,这就是所谓的恒功率负载。负载的恒功率性质应该是就一定的速度变化范围而言的。当速度很低时,受机械强度的限制,转矩不可能无限增大,在低速下转变为恒转矩性质。

低速下恒转矩输出功率小,负载转矩可能有稍微变化,如果遇到负载转矩大的情况就容易憋死。这就像骑车上岗,速度大就闯过去了

网友C:
设置一下转矩补偿吧

网友D:
可能5HZ运行的时候输出功率不足!

网友E:
在实际应用中,低频确实达不到额定转矩的,哪怕是用转矩提升也会有卡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