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17):
铜芯护套线2芯,蓝黑色,一般蓝色用作零线,黑色用作地线,这两种颜色配在一起的护套线,哪一根接相线哪一根接零线比较好?

网友A:
是我就是蓝火黑零。

网友B:
呵呵,最好是换线或者把露出来的部分用红色胶布包上一层。

网友C:
这种线最麻烦,为了以后省心,打个套管套着……

网友D:
其实用红色胶布包扎下,一般三相接线那种透明不明显都会用颜色胶布包下确认相序

网友E:
黑色放零线,蓝色做火线,原则上是易识别的颜色用于火线。

网友F:
回复 网友A:
国际标准零线用蓝色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