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17):
现在手头有一个三菱3GA40MT的PLC,还有几个压力和温度变送器,现在想学习一下模拟量和数字量,如测量温度和压力,请问一下各位大神,需要购4AD模块或是其它什么模块呢?

网友A:
温度及压力传感器输出标准的0~10V或4~20mA信号,直接配个4AD模块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打算网上买个4AD模块,没有用过,如果能用就下单买一个试试

网友A:
别买个假的就可以;
温度如果是不用传感器的,热电偶信号用4AD-TC,热电阻信号用4AD-PT。

网友B:
一个是模拟量模块,一个是温度模块

网友C:
如果你的变送器是模拟量输出的话,那就买个4AD模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