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了解高频热合机的朋友,有偿设计

楼主(2021-05-17):
我这面有个尼龙材质的塑料管,管口4mm左右,现需要设计一台小型封口机或者热合仪,将其封口,最好是高频热合,有这方面技术的朋友请联系我!

网友A:
如果只是压贴封口,不用高频焊接,以前见过是气压热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气压热熔这块您是否比较专业呢,我这面在研究能否做个小型热熔封口机,如果可以我这面可以提供一些样品,和其它详细信息详聊。

网友A:
回复 楼主:
做过用于化纤布焊接的驳接用的驳布机器,设计原理可以告诉你
启动机器,机器开始计算时间,同时气动装置动作,压下贴合,发热部分也同时动作,计算到一定时间,停止加热,继续保持贴合,时间到,贴合动作取消,完成一次焊接。(红外传感器做保护,任何时间,在红外传感器检测到有人手进入压贴工作区,传感器动作,不能进行压贴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