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18):
我厂有西门子250kw的低压三相异步电动机4台,在运行15天之内连续两次都断轴。而且两次断面不相似。烦请各位兄弟姐妹们帮我分析分析什么原因。
运行参数:运行电流260A,控制方式是变频器控制,所在负载是皮带轮连接的。

网友A:
电动机断轴,一般是冲力过大造成的,原因很多,如变频器加速时间过短、轴的材质及加工工艺、正反转切换频繁、小马拉大车情况等等。具体原因要看你的是在什么情况下断的。

网友B:
换一个品牌电机试一下(例如ABB电机、国产湘潭电机、广州电机、哈尔滨电机等等),如果更换的电机正常,就证明:西门子电机是垃圾产品,果断弃用更换其余品牌

网友C:
上断口详细照片,上电机铭牌,详细描述设备使用工况。电机断轴本来就不常见,短时间内2台出现,很不正常!
是否全新(排除翻新)电机?皮带盘如何安装的?运行工况有否震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变频器的那个带载能力与电机不是一个数量级,基本可以排除。

网友D:
要么就是电机轴的材质问题,断口处的材料亮色还是灰色?有咩有正反转切换?负载是不是偏大?带负载的传动面是不是偏的?

网友E:
这个要看断面照片才好判断

网友F:
两台断轴位置在那里?是否同一地方?

网友G:
皮带传动还断轴吗  ?
负载能盘动吗 ?

网友H:
这个问题是不太好分析,我们最近也遇到一个同样的情况,伺服电机带皮带,皮带带丝杆,没跑两个月,丝杆断了,机械分析是不同心。实际原因则也不太清楚

网友I:
以前遇到用同步带或绿平皮带,张力太大断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