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18):
伺服一圈脉冲数设定,当丝杆行程为32mm,伺服设定3200转一圈,PLC最大输出100K,这样下来伺服最高才走1850转,如何走最高速3000转呢?

网友A:
每转脉冲数再设置小些。

网友B:
伺服设定2000转一圈就可以了,但是你原来1个脉冲对应是0.01MM,现在就变成一个脉冲对应0.16MM了。

有了速度就降低了精度,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网友C:
首先,单脉冲精度*脉冲速度<=PLC脉冲最高输出能力
其次,32mm是行程还是导程?如果是导程的话,伺服一圈32mm,3000转意味着将近100m/S,且不说是否真的要这么高速度,就问你机械吃得消吗?

最后,没人规定单个脉冲转到物理位移必须是整数,只要是精度要求满足,选择一个满足速度要求且相对规整的数值就行了,反正最终设置的时候都要乘系数,而且是PLC算不需要人计算,对PLC来说算1x0.1和算1x0.123456是一样的,如果能取整最好,不能取整就不取整呗,反正精度满足要求了

网友D:
设成1600一圈就可以了;

网友E:
3000/60=50转每秒
100K/50=? 2000个脉冲
理论上你可以把一圈脉冲数设定在2000
但是建议向下一点取整

你把3000换成3200算法是一样的 首先把分钟转速换算成秒转速 hz=每秒多少个脉冲 除法一算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