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内部流量 总累积

楼主(2021-05-18):
PLC内部流量 总累积

有个问题,请各位帮忙提供个思路,PLC内部流量 总累积一直在累加,每小时累积 每日累计流量 怎样计算?

网友A:
当时当日的,两个方式,计时计日累积.
如果一定要用总累积.那计前一时的,到当时减去前一时的,就是最近一小时的累积.然后再把当时的作为前一时,以备下一时.

网友B:
一般PLC有时钟寄存器的,有分的,有时的,三菱的分是D8014,时是D8015,

你要计每小时的,先用一个寄存器作为0分时的暂存值,然后就是每当D8014等于0时先把总累计流量减去暂存值,这就是每个小时的流量值了,然后再把当前的总累计流量传送给暂存值作为下一个小时减去的值。这个要用上升沿来做。

每天的一样的做法,如果你要8点统计,那就当D8015等于8时执行。

网友C:
要用定时中断来做,比如一秒的中断,把流量换算成每一秒的,然后将每一秒的瞬时流量累加到一个寄存器1,然后到59分59秒将这个数存入一个寄存器2,同时将寄存器1置0

网友D:
有的流量计有的带累积功能的,PLC除非中大型处理能力强的算流量累积才靠谱,小型PLC算出来没有多少实际价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