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通讯地址转换

楼主(2021-05-18):
麻烦大佬帮忙看下,这个仪表的地址是怎么转换的啊,通讯无法读取数据,PLC是200smart,温控表的485A,接在PLC的的8脚,485B接在PLC的3脚,温控器接了电位器用于调整实际值

网友A:
44097或者44098试试看

楼主:
换成44097和44098还是不行,尝试把等待时间缩短,ERROR一直提示3,3=接收超时(从站无响应),试过把485的管脚对调,也没用

网友B:
先用串口调试工具扫描一遍确认地址

网友C:
说明书是不是还有一些没传上来,都没看到MODBUS的地址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明书是不是还有一些没传上来,都没看到MODBUS的地址表

网友D:
引用 楼主:
麻烦大佬帮忙看下,这个仪表的地址是怎么转换的啊,通讯无法读取数据,PLC是200smart,温控表的485A,接在PLC的的8脚,485B接在PLC的3脚,温控器接了电位器用于调整实际值
温度测量值首地址是1001H(10进制4097)
这是寄存器实际地址
200 Smart PLC中应该用寄存器编号
所以应该填写40001+4097=44098

网友E:
对于初学者,一定要学会用MODBUS串口调试工具,首先看温控器说明书,用调试工具输入指令,看返回结果。然后PLC编程,用调试工具监测PLC发出的指令是否正确。这样你就会知道错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