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18):
同功率的电机 220V的电机和24v的电机哪个发热量小

网友A:
公式就不引用了,参考输电吧,输电的损耗来自于电流的热效应,所以为啥要超高压特高压输电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说 24V的比220v的发热量大 因为电流大

网友B:
撇除微细差别,一样(纯指电机,不含外围)。

网友C:
楼主怎么会这样比呢!同样功率,那就看谁用的材料好做工好了呀!

网友D:
你不设置工况根本难以讨论

网友E:
发热量取决于多种因素,电流大小,电阻大小,散热情况,对于电机,线圈电阻等等

网友F:
楼主太笼统了,同功率是指什么?楼主给出具体工况。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就是120W的电机 有220v 和24V两种供电方式 买了220v的电机发热 用24v供电会发热小点吗

网友G:
回复 网友F:
问个问题 一个电机同时兼容220v跟24v驱动吗?

可能是我接触这种电机接触的比较少

确定不是24v抱闸+220v主回路这种模式嘛?

网友D:
建议楼主直接把你的电机型号和运转状态摆出来讨论的答案会更直接

网友H:
一斤棉花和一斤铁那个重?

个人猜一下,高压发热小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H:
再买了个24v的电机 24v的发热量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买了个24v的电机 24v的发热量小
约差多少?
电机同工艺,同效率的话应相差不大?

网友I:
发热的话,应该是选用功率较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