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18):
故障:无显示,拆机清理后,外观没有发现问题
处理过程:拆下变频器模块,给P和X主接线端子通直流,开关电源有微弱的振荡声,测量主要的电阻和二极管,没发现异常,开关振荡芯片为M51996AP
结果:靠近开关管处大的整流二极管经查,正向正常,反向电阻有导通现象,换后正常,第一台搞定,后面再上二台同样方法处理,看来三垦变频器开关电源有此通病。

网友A:
去看电源管理芯片规格书,了解工作原理。开关管,电源管理芯片供电是否正常。如果不是很熟悉,网上找点资料。有些东西只能靠自己摸索了。

网友B:
量测开关芯片工作电压是否达到要求 测试开关管G级出发波形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今天搞定了,是供电二极管性能不好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有结果回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