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19):
(无正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编程可以调用通讯对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外部端口是RJ45,实际物理层是RS485

网友C:
就是接口不一样而已..
就像canopen
058是九针接口
241是端子接口
lxm28是rj45接口

不能通过接口类型来判断通讯类型的..
218带网口的版本
正面是一个rj45的网口
下面还有一个rj45的串口
还有一个端子的串口

241就是正面一个RJ45网口
上面一个RJ45串口
一个端子串口

这里就不能通过接口类型去判断通讯类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这下了解了。

网友D:
cvlsam 版主基本上无所不能。

除了不会生孩子,其它都能解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vlsam 版主基本上无所不能。

除了不会生孩子,其它都能解决。
这你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