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19):
如上图所示,这个电机容量很小,在接触器到电机的快插端子上并了两个电容在,我觉得是为了接触器灭弧的,请教下大家是不是这个作用

网友A:
应该是阻容吸收吧,不是单纯的电容,仔细看看型号。

网友B:
是保护接触器触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阻容,上面不标了1/2W 125欧,这个是电阻规格;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指点,我就注意电容去了,没有想到这里面还有个电阻,确实是学习了

网友D:
阻容灭弧也不是这样接法吧?

网友E:
是干嘛的,不知道拆掉运行下看看,肯定不是灭弧的

网友F:
0.25UF 125R 是rc滤波

网友G:
电磁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