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19):
可以通过改电子齿轮比调速吗

网友A:
定位模式下,改变电子齿轮比速度是会变的,但一般这个参数设定后是不更改的,改变PLC脉冲的频率对应的速度就会改变的;

网友B:
脉冲频率。

改变电子齿轮也可以,但是很少这么干的。

网友C:
如果你是用于张力控制场合,千万不要随便改电子速比,在张力控制场合,一个合适的电子速比可是耗费不少时间在调试出来的

网友D:
定位指令的参数里面有一个脉冲频率的参数,就可以调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