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数据计算处理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1-05-19):
请教下大神,在做补偿数据加入的时候,出现了电机移动方向和位置错误的情况。请教下这个数据传递有无错误?
D5212是给电机指令脉冲参数的.
D5576就是需要加入的补偿值,是小数有正负。例如:0.125、-0.227 这样的。
现在现象就是启用之后,电机走位完全错了。
左图是无问题时候的程序,右图是加入补偿量后出现问题的。

网友A:
补偿值如果是浮点数,和脉冲这种整型数据相加结果怎么可能对,请做数据转换,待数据类型相同后再做计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大神,在做补偿数据加入的时候,出现了电机移动方向和位置错误的情况。请教下这个数据传递有无错误?
D5212是给电机指令脉冲参数的.
D5576就是需要加入的补偿值,是小数有正负。例如:0.125、-0.227 这样的。
现在现象就是启用之后,电机走位完全错了。
左图是无问题时候的程序,右图是加入补偿量后出现问题的。
看注释,是不是数据搞错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这个问题了,我用FIX指令转换下再试试看

网友C(2021-06-19):
这种数据类型的程序看着就头疼,建议程序拆解,一段段测试,无问题后在加入新段,通过监控查看,也挺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