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 结构化编程

楼主(2021-05-20):
结构编程,TON中时间设置只能设置成900MS 是不是哪里没有设置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结构编程,TON中时间设置只能设置成900MS 是不是哪里没有设置好
你是通过什么方式输入Time类型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结构编程,TON中时间设置只能设置成900MS 是不是哪里没有设置好
你是通过什么方式输入Time类型数据的?
是标签吗
我是局部标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无法重现你的故障。
如果可以的话,我建议你删除你的TIME类型数据变量然后重新建立它,重新编译后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无法重现你的故障。
如果可以的话,我建议你删除你的TIME类型数据变量然后重新建立它,重新编译后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删除后重新建立确实可以了 谢谢版主

网友B(2022-01-13):
非常好,我们看好你哦。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