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 NEXT编写求助

楼主(2021-05-20):
读D100中的数据,如果不为0就退出循环并把D100的数据mov到D200,如果D100为0就读D99,D99的数据不为0时,退出循环就把D99的数据MOV到D200,如果D99为0就读D98, 以此类推,循环15次,到D86时,如果数据还是为0,就把D150的数据MOV到D200,该怎么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神回复,最后MOV K85到Z0起什么作用呢? 另外我主题先遗漏了点,这个D100并不是固定的,所以不能出现85这样的,只能往前推15个,您再看看了,该怎么写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读D100中的数据,如果不为0就退出循环并把D100的数据mov到D200,如果D100为0就读D99,D99的数据不为0时,退出循环就把D99的数据MOV到D200,如果D99为0就读D98, 以此类推,循环15次,到D86时,如果数据还是为0,就把D150的数据MOV到D200,该怎么写呢?

失误了,前面回帖的时候就应该引用,否则前面的程序人家都看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读D100中的数据,如果不为0就退出循环并把D100的数据mov到D200,如果D100为0就读D99,D99的数据不为0时,退出循环就把D99的数据MOV到D200,如果D99为0就读D98, 以此类推,循环15次,到D86时,如果数据还是为0,就把D150的数据MOV到D200,该怎么写呢?

失误了,前面回帖的时候就应该引用,否则前面的程序人家都看不懂了。

C大回复是我的荣幸,技术高又乐意帮助人

但是这个D100并不是固定的哟,也许是其它的,所以只能往前推15个 ,所以程序中不应该出现K85这样的,这也是我为什么想用for next来完成的原因,C大,这样的能实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读D100中的数据,如果不为0就退出循环并把D100的数据mov到D200,如果D100为0就读D99,D99的数据不为0时,退出循环就把D99的数据MOV到D200,如果D99为0就读D98, 以此类推,循环15次,到D86时,如果数据还是为0,就把D150的数据MOV到D200,该怎么写呢?

失误了,前面回帖的时候就应该引用,否则前面的程序人家都看不懂了。

C大回复是我的荣幸,技术高又乐意帮助人

但是这个D100并不是固定的哟,也许是其它的,所以只能往前推15个 ,所以程序中不应该出现K85这样的,这也是我为什么想用for next来完成的原因,C大,这样的能实现吗?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C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C大,为啥D200的值一直为0呢? STOP后再RUN,还是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C大,为啥D200的值一直为0呢? STOP后再RUN,还是一样

看到我那句CJ P63不?台达如果没有类似的那么就跳转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C大,不是跳转的问题鸭,加上也一样,下图是GIF动图,要点击打开图片看

网友B:
实现指针(变址)寻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C大,为啥D200的值一直为0呢? STOP后再RUN,还是一样

看到我那句CJ P63不?台达如果没有类似的那么就跳转啊。

C大,如果D100~D86之间的任意一个值不等于0 ,D200的值就会变成那个不等于0的寄存器的值,这个没问题,但是我把D100~D86所有寄存器的值清空,让它们都为0,这会,D150的值就传不进D200了

改变一下M0的状态是可以的

网友C:
DEC E1 前面要加 E1<>D500   最好的话 就是用 DECP 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