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0):
固高运动控制卡相信大家都有所听闻,东西还不错,,,但是今天要说的是固高PLC,难用到让我怀疑都不知道是不是别人贴牌生产的,按道理虎父无犬子,
先说一下外观模具,这个的确可以
难用的是什么地方呢这个PLC用的是CODESYS 2.3的底层,别的软件配置一个ECAT轴都是填几个数就好了,,而他不是

他侧需要自己根据手册去写一大段代码,,上面的那个还是我抄别人的,,原来的话还要自己每个参数去挑选,
好了,写好了基本设置,然后想用PLCOEN的MC功能块去控制轴,想着这样没什么压力,调用就行,想自己设一个零点来测试绝对相对定位后来它给我整了这出

用MC功能块读回来的位置居然是编码器的位置,就是一个很庞大的数,而且执行SETPOSITION指令去置零,却又不能把它置零的,,也就是说如果我想要把当前位置指令,然后再跑一个定位的话就需要我自己写一段代码去记录当前位置去比较这样,,表情,,真的搞不懂这开发人员想的是什么,,,别人家的MC块这么好用,他的却这样,这几天试的要吐了,最最最离谱的就是对方技术过来培训就跟我说了这个编程软件怎样使用,怎样新建工程这些,,让他演示一遍轴控制就说,这个要我们自己去看手册,而且手册也不详细表情,我特么.......

楼主:
以上观点纯属我个人技术不足的观点啊,,,,,,仅供参考

网友A:
还是主流控制器香。

资料多,用的人多表示这个控制器用起来不是那么打脑壳。

网友B:
偏门PLC,就像华为改行做车一样,刚开始啥子都不会,啥子都不懂,不得借壳做车?不得找人家代工?然后自己慢慢上手以后,才能做大做强。所以有时候即使是大牌厂商,进入新领域刚开始的时候的那部分客户一般都逃不掉小白鼠的命运,只是有的小白鼠会要求补偿(提供优惠条件才愿意试用)。

网友C:
按说能用PLC应该不是搞上位要转过的,估计是受了它控制卡的影响才买的吧。做简单的东西用PLC还是要买专业厂家的,干活快。

网友D:
固高运动控制卡应用还是比较多方面的,功能也是比较强的,估计楼主没遇到而已

网友E:
看楼主的介绍感觉就是整个硬件装上codesys,然后让使用者编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固高运动控制卡相信大家都有所听闻,东西还不错,,,但是今天要说的是固高PLC,难用到让我怀疑都不知道是不是别人贴牌生产的,按道理虎父无犬子,
先说一下外观模具,这个的确可以
难用的是什么地方呢这个PLC用的是CODESYS 2.3的底层,别的软件配置一个ECAT轴都是填几个数就好了,,而他不是

他侧需要自己根据手册去写一大段代码,,上面的那个还是我抄别人的,,原来的话还要自己每个参数去挑选,
好了,写好了基本设置,然后想用PLCOEN的MC功能块去控制轴,想着这样没什么压力,调用就行,想自己设一个零点来测试绝对相对定位后来它给我整了这出

用MC功能块读回来的位置居然是编码器的位置,就是一个很庞大的数,而且执行SETPOSITION指令去置零,却又不能把它置零的,,也就是说如果我想要把当前位置指令,然后再跑一个定位的话就需要我自己写一段代码去记录当前位置去比较这样,,表情,,真的搞不懂这开发人员想的是什么,,,别人家的MC块这么好用,他的却这样,这几天试的要吐了,最最最离谱的就是对方技术过来培训就跟我说了这个编程软件怎样使用,怎样新建工程这些,,让他演示一遍轴控制就说,这个要我们自己去看手册,而且手册也不详细表情,我特么.......

手册有运动控制较为详细的说明,你可以去欧辰(www.softlink.com.cn)去看ideabox 高级功能手册,欧辰原先论坛老大思南在论坛推广过,可惜软件收费用的人不多。
欧辰属于固高集团。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个手册我有,里面都是介绍那个GT指令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F:
版主你好!请问你有没有松下FP7系列PLC,用Pro 7这个软件,脉冲指令库有没有中文说明书呀,看的不太懂

网友H:
这个没啥问题啊,轴参数确实有那么多,自己建一个结构体一起设置玩,那个IrPos应该是用来设置绝对编码器伺服的偏移值的,比如你在零点,但是编码器读数不是0,所以内部坐标加个偏移

网友I(2021-09-08):
绝对值编码器回零后都是绝对尺位置,断电后都是保持上次定的位置

网友J:
这是相当于单片机把外围电路做好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