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0):
可以实现多个主流品牌的PLC之间数据交换的设备叫什么?OPC UA? 并求推荐。

网友A:
目前直接支持opc ua的plc并不多吧.
经常用的还有一个modbus tcp.
但是这两个都有一个问题,是需要区分服务/客户.
多个plc数据交换.在c/s模式,估计有点问题.需要一个中间客户?难道就是你需要的设备?

网友B:
用组态软件比较方便将多个不同品牌的PLC连接。

网友C:
OPC UA上位机软件用的的,PLC多种型号,品牌通讯,我都是无论什么协议,转成以太网。

楼主:
回复 网友D:
要的就是这个东西,不知道有没有谁实际应用过,稳定性及效率怎么样?

网友E:
触摸屏 网关之类的数据交换功能还可以。

网友F:
触摸屏是附带功能,属于业余选手; 网关是专业干这个活的,安装、调试方面应该会方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