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0):
车间有台离心机,原先是配套变频器。但现在车间在使用中不需要调速(即中速和高速),所以变频器基本上没有使用价值。但离心机直接启动时产生很大电流,经常启动可能会对电机产生影响。甚至会烧毁电机。淘宝上看到有软启动模块,价钱才几百。性价比很高。不知道大神们有没有使用过此产品。离心机电机3KW,直接启动时电流在40A,10秒后转速平稳电流保持在6A左右。如果使用软启动模块,担心离心机停机后保持惯性会产生再生电能,是否会对模块产生影响。求请教,谢谢

网友A:
3KW,买台变频器算了呀

网友B:
原来有变频?没拆?就用变频当软起行不?

网友C:
3KW不用原来变频器启动,直接启动也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变频,但设备不需要调速。所以不想用变频了,浪费资源。想买个软启动模块,200多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变频,但设备不需要调速。所以不想用变频了,浪费资源。想买个软启动模块,200多左右

变频就相当于是软起,并且比软起更好,你不要调速就把频率设定到50HZ好了,不存在浪费资源的说法,最多是大材小用而已。

你现在既然有了变频器就没必要再花钱另外去买软起了,除非是其他地方要用到这个变频器,新买一台变频器比软起肯定要贵一些,这样算下来可以省一点成本。